HP515能开机,不显示电流跑在1.8左右!拆了CPU风扇可以开机!

楼主(2011-09-26):
接到一台HP515笔记本,故障 是这样的,能开机不能显示,于是拆开一看,哇能开机显示了,电流跑到2.0V,于是再装起来再测试,装好CPU风扇散热架后竟然开不了机了,电流跑在1.6-1.8就上不去了,之前到这个的时候会跑到1.9然后亮了以后就跑到了2.0V,为什么拆了散热架就能过得去呢?会不会是压得太紧了,还是空焊了呢?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是CPU问题?我不装散热架不管怎么开都能亮机的!216-0674026这个芯片也是在散热架下面,会不会是这个芯片出了问题?求思路!

网友:
肯定是CPU散热架金属与主板接触不良.导致短路引起的吧!你在CPU散热架下面贴层胶纸试下

网友:
谢谢楼上支持。我也是这么想的,可是还是不行的。要么是CPU座有问题要么就是CPU问题!

网友:
告诉你哦 AMD 的CPU 完全有可能哈哈 坑爹的技术啊 还有我不知道你的正式维客怎么上去的,完全可以用示波器,或者诊断卡判断 ,电流上不去的时候,看是不是过了内存,到了显卡,或者根本就没跑数码,汗死

网友:
有结果了吗

网友:
是楼主帖子没贴好短路了吧,,要么就座子虚焊了,,螺丝不要锁太紧试试行不,,,问题应该不大

网友:
可能是CPU坏了。以前有一个V3000不上风扇就显示。装上散热片后就不显了。

网友:
电流都到了1.6-1.8了,应该已经过了北桥和CPU了吧,这个电流应该已经自检到显卡了吧!从值显卡

网友:
故障 是这样的,能开机不能显示
正好也有这个 故障现象!

网友:
要是集成的可能就是北桥的事儿了。。。都1.8的电流,应该排除U的问题了

网友:
跑到1.8A可能是短路电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