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KX-FT922CN传真机打电话正常,能接收传真,不能发送传真--已解决

楼主(2011-09-26):
松下传真机KX-FT922CN打电话正常,能接收传真,不能发送传真,是什么原因?

清零,意料排除了故障

yzz163 -4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

网友:
有没提示错误。接线正确吗,原稿进纸正常吗

网友:
你那是故障现象,你有动手过么,例如,清零,复印好不好什么的,都没有测试过。就说个现象,怎么回答你啊

网友:
松下KX-FT922传真机怎样清零呢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,,换新的

网友:
霉气,一下子没了兴趣,大师在心中的形象也黯然失色

网友:
以前遇见过是电源板的问题,你可以打开看看

网友:
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!
由于本人才疏学浅,第一次维修传真机,无奈之下按照3#的提示对传真机清零,意料之外排除了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