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显示器 无供电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11-09-26):
lm2080w   没有十二伏电压

网友:
描述详细点呀  太笼统啦 不知道怎么帮你分析 最好上两张图....

网友:
就是没有图纸啊   没有供电  5V12V都没有

网友:
   修显示器还要图纸啊?

网友:
昨天也有一块没有电压输出,没搞定

网友:
从前级开始一步一步查,看是驱动芯片还是输出保护

网友:
什么的管理芯片~要是7575的直接换

网友A:
楼主修好了?怎么修好的呢?发出来大家欣赏欣赏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好了?怎么修好的呢?发出来大家欣赏欣赏吧

就换了那个7575芯片 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换了那个7575芯片  呵呵

不是吧。、我以前修显示器都是测了半天~没结果把7575换了。、最后看到7575就换。、7575为大家赚了不少~牢记7575为死去的7575默哀.............有点扯蛋了哈~

网友:
经验就是经验啊。以后看见7575就直接换好了。呵呵。也许是通病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