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41掉电

楼主(2011-09-26):
插电源自动触发,电流跑到0.85左右,过几秒反复重启,各电压都有,求解

网友:
如果有测试卡,测试一下,是不是反复复位。

网友:
我修过HP540掉电。换北桥好的。

网友:
楼主看看  各个电压信号   缺了哪一个

网友:
北桥虚焊  鉴定完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