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LED屏里面的灯是串联还是并联,一般电压多少

楼主(2011-09-26):
急求LED屏里面的灯是串联还是并联,一般电压多少,好多个led灯,现在一个都不亮,供电时2.3v,正常吗

网友:
我前段时间修到的LED屏,供电有20+V的电压,到底是多少忘记了,反正就是公共点电压输入在升压,只是参考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一般都是20到24v

网友:
我记得是串联加并联,29v的电压

网友:
2.3v肯定是低了啊

网友:
8串4并   24V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帮助,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,是因为从主板上出来的电压只有2.3v,后来经过检查主板电路,发现电容击穿,和一个保险电阻损坏,阻值变大,把它拉低了,更换之后就好了

网友:
其输出电压就是主板公共点的电压,至于高压板升压多少,明天测一下与大家分享

网友A:
你的不会是SL400的机器哦,这个机器LED供电电容容易击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ED是没有高压板的

有一种是有高压板的,是用排线连接屏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不会是SL400的机器哦,这个机器LED供电电容容易击穿

你说的没错,就是这个

网友:
今天一大早就来测这个排线上的电压了,是22.5v

网友:
led的显示器都没有搞过啊 晕  没机会搞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没错,就是这个

我修了好多这个机器,唉这个机器问题多哦

网友D:
2.3V绝对低了,但LED灯坏的机率很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.3V绝对低了,但LED灯坏的机率很小!

是的,是低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