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 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1-09-26):
有一台V3000本子 集显的  在bios下没事 一进系统就掉电 高手帮忙解决一下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一下

网友:
和系统没有关系  已经换N个了  是不是南桥事啊

网友:
你是不是用可调电源试机的 会不会是电流过大 保护啦

网友:
拆了看看芯片温度怎么样。有可能需了

网友:
进系统后功率变大,CPU供电IC虚焊也可能造成,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,本人新手啊

网友:
cpu供电看看可能电压不稳

网友:
CPU  桥烫不烫啊

网友:
只是在系统下才会掉的话 建议先把外设排除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