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杂牌电源插上电源线就工作,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11-09-26):
插上电源线测各组电压正常,正常工作中绿线也为高电平,应该查什么地方?

补充内容 (2011-9-28 13:15):
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,这个电源上没有494和339,绿线跟lp7510 4脚想连,测4脚也是高电平,找了10多个坏电源没找到这个芯片,不知道和什么的能通用?

网友:
   绿线为高怎么可能上电?

网友:
清下BIOS看看,不行再检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AWX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检查LM339比较器,测定494的4脚电位。可能是低电压,查造成低电压的原因。

网友:
查绿线附近的三极管 换339

网友:
联想的也有插电就启动下,然后再启动的现象

网友:
PS-on电路有问题,这个电路根本没起作用!

网友:
PS-on电路有问题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54243-1-2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