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开机报警

楼主(2011-09-26):
联想G460集成显卡开机不显报警,刷BIOS OK

网友:
能描述一下怎么报警的吗?节奏

网友:
楼上怎么指的报警  可否 就是已经在报BIOS 错误
要不怎么就直接干BIOS 了???

网友:
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吗

网友:
呵呵,楼主  你讲的不是很清楚呀,能不能具体描述下是什么情况哦

网友(2013-10-23):
能不能说清楚一点,谢谢

网友(2013-11-23):
是不是一声报警,我现在这个就是一声报警,换过内存无果

网友(2014-04-03):
有集成BIOS吗 上传一下嘛

网友:
刷BIOS,遇到过

网友(2015-05-21):
BIOS文件呢?

网友:
可以把bios文件分享下么?

网友:
具体说一下报警几声就好点

网友:
集成的 BIOS 没共享下嘛

网友(2015-07-29):
我现在是开机 4声 短 报警,然后 屏幕开始自检 就是红 黄 白 蓝。。 的跳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