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触发不跑马求真相

楼主(2011-09-26):
版号: MB03L 待机电流 0.057过一会是0.03,故障:不触发,哪位老师有那个小板的图纸,没有待机3、5V 小板上的MAX1632的22脚没有电压。。

网友:
你看看 那个小板上面的 保险是不是坏掉了  上次有修一台是保险坏了

网友:
max1332的22脚不是来自共公点电压吗

网友:
哥们你这问题估计没什么人会给你回答了,说实在的这问题问的就没什么水品,看都看了,顺便搞点积分就跟你说下吧!
、  你标题问的是不触发不跑马,结果进来看,你待机都没出来(如果是触发后出待机的话另议),简直无语!
   所以,现在先修待机,可用开路法查看有没有微短(电流有点问题)!所以,先修好这个问题在谈触发,然后才是跑马。。。。

网友:

小弟只是用标题来做引子,老师,有那个小板的图纸吗?小弟需要的是小板的图纸。其他的不需要

网友(点评):
小板图纸基本没戏,有主板图纸都不错了,小板自已跑一下线路吧

网友A:
找到问题了吗 先把电压修出来再说

网友:
是来自共公点电压

网友:
kan kan 有木有那个IC发烫!在看看PWD又吗?

网友:

引用 网友A:
找到问题了吗 先把电压修出来再说

小弟要图纸,没有小版的图纸无从下手。。

网友:
老师们,能告诉我,你们是怎么测那个小版上的电压的??

网友:
查保护隔离电路 吧

网友B:
想知道答案  有些其他的型号的图纸是可以借鉴的

网友:

引用 网友B:
想知道答案  有些其他的型号的图纸是可以借鉴的

Max1632在小板子下面,你们是怎么测电压的,关键是小弟没有类似的图纸,老师,您有吗?基地只有主板,声卡,i/o的图纸,开关的图纸,就是没有那个小版的图纸。笔记本型号是:e360

网友:
这种小板谁也没有图纸

网友:
先修公共端电压。。。再修待机。。。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地方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压缩包里面好像有小板的,这个板是大众代工的。

谢了,多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