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41 怪问题,求助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台ACER 4741 开机前如果插上电源就开不了机,必须单独用电池先开机再插电源才行,进系统可以充电,运行正常,单独用电源开不了机,谁遇到过,帮帮小弟!!!!感谢
开不了机

网友:
保护隔离没有打开啊

网友:
找图纸 看哪个东东坏了

网友:
看看电源和充电IC之间那一块,多量下,我也说不清楚把个信号!

网友:
保护了吧 。。拆出来 看看 是不是哪里烧了,还有要修机器 之前先跟客户声明。。。你明白的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问题

网友:
隔离电路电压已经打开了啊,3.3V 5V电压一直在跳还有卡卡的声音 芯片是51123

网友:
主电源IC坏的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