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30集成主板开机问题?

楼主(2011-09-26):
今天买了一块G530集成主板测试没有开机,但是我把BIOS电池取下来就可以开机,装上去就开不了机这是什么问题?单板测试的,没有机器测试!!!!!请高手指点!!!!!
开不了机

网友:
COMS 电路有问题?
待自己查

网友:
bios 电池电路有短路.电池换颗看看.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咯

网友:
coms电路可能有问题。。需要检查。

网友(2012-08-16):
仔细查一下CMOS电路,换块新的电池试一下。

网友:
电路问题.不成在刷BIOS试试

网友:
换块电池试试!不行估计就是CMOS电路有问题了!

网友(2012-12-23):
电路问题查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