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华擎WOLFDALE1333-D667的主板无CPU供电

楼主(2011-09-26):
电源IC是L6714D,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 IC替换试下,怎么判断这个主板的IC是否损坏了

这个IC17脚EN现在是0.02V,还要测那些脚, 是不是把EN脚电压修出来 CPU供电就有了

主板的其他内存 什么桥供电都正常

网友(点评):
先修出EN,EN收到VTTPWRGD这个高电平后,VID信号就有了高低高的组合,这样VCORE就出来了

网友:
跑线吧,不过PWM坏了,有可能拉低EN。

网友:
楼主,如果PWM坏了把EN拉低,那我可不可以把芯片吹下来测EN的脚,如果这样开机去测会不会烧其它的?

肯定不能这样搞,修不好,反而扩大故障

网友:
电源IC一般可以在CPU核MOS管上的G极可以测到,

网友:
EN没出来,这个开启信号是总线供电有了后,或是经过比较器比较输出而来,或者是两个三极管高低高而来,从EN跑线看看。

网友:
楼主还是先跑下线再来问吧,咱先一旁淡定下

网友:
高手如云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