悲剧啊,我的MAYA液晶,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台15的液晶,原先只是开机就暗屏,一体电源高压板上的升压部分一只c5707坏了,换了试机正常。

安装铁屏蔽盖时,很难卡到原位,有可能是顶着电源板或数据驱动板,暴力重复装了几次,是那种滑推式的,用力推好后,想到刚才太暴力了,会不会有问题。

一通电,惨了,指示灯亮1-2秒就灭,一直重复。灭时听到低沉的“吱”一声。没插信号线,好像看到一屏的白点阵列,中问有白色框提示没有插入信号,那个白点阵列会不会是屏体的电路板有问题了。

当指示灯亮时按开关能断电。

大家给我点提示吧。

网友:
是不是灯管打火哟

网友:
有短路 烧东西了 多半还是C5707   建议把C5707 全部换掉 或者改高压

网友:
改高压了好了    不用那么麻烦啊

网友:
单换C5707没用的, 最好把 包 5707 电容都换了。  这这样的 还不如换跟高压条呢

网友:
还是换高压的好

网友:
灯管打火或者高压负载问题

网友:
只要电源12V 5V正常,就改高压板吧!

网友:
是的,还是5707坏了。连续坏了两个了,还坏,妈的。全补焊了一次,还是坏,都是同一个位置的5707.没包啊,电源和高压一体板,难改啊。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。
换上5707,但还是暗屏。亮一秒屏后暗屏。
测所有IC和管电压都正常,外接灯管还是一样,把全板所有的焊点补焊一遍,竟然好了。之前本人非常认真并且把个别有裂纹都补过那时竟然不行,到最后还是全补。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、

网友:
5707旁的电容要加焊啊

网友:
终极手段,全板加焊吧! 还不行就改高压噻!

网友:
这种板子就爱虚焊

网友:
吱的一声是保护了,你先用万用板点下屏,看是否好坏。

jlhdcwl -2 请认真看帖,已经修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