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帮我看看这个电阻多大!!!!谢谢

楼主(2011-09-26):
惠普MINI110机器,不开机,查EC工作正常,追线看RSMRST#是否送到南桥,发现R570一边在按下开关后有3.3,一边始终没有电压,测570阻值,10K,不知是否正常,望各位指教,该有多少欧的电阻替换

网友(点评):
能查到这块,不知电阻是多少,这很令人费解,难道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点击图片可以打开电路图截图,望各位指教

网友:
好像差不太多,就可以呀

网友:
100Ω。后面的5%好像是说的误差哦

网友:
100欧呗,图纸都有写了

网友:
100Ω ±5%的误差

网友:
100欧啊   图纸上有啊

网友:
找个换上吧,100欧

网友:
就是100欧姆了,楼主

网友:
100Ω 误差±5%

网友:
可以推断啊,看图纸上别的电阻标的多少,测一下,是否一致,上面有个0欧的。

网友:
就是 有图纸了 还不知道阻值么 呵呵

网友:
楼主 你的电阻坏了   正常是100Ω  的  误差为5% 的电阻

网友:
没认真看吧。。。

网友:
   的确是100欧的电阻,要么是南桥拉低,要么电阻变大了

网友:
100欧呀!怎么会弄错呢?

网友:
100欧姆的,如果你担心是南桥或EC影响它的阻值,拆下再量

网友:
找个101的电阻换上

网友:
100欧的电阻

网友:
挣点下载分,咋就这么难呢?

网友:
楼主近视。图纸上写那清楚。100

网友:
100Ω,误差为±5%

网友:
找个100殴的电阻换了吧!显然是电阻不对

网友:
应该是100欧,楼主不放心可以找图纸上一样的标称的其它电阻,再对应的主板实物电阻一测验证下不就晓得了。

网友:
100欧姆啊 图上都有

网友:
100欧上下左右 差不多

网友:
图纸标的很清楚就是100欧姆的。没有仔细看吧。

网友:
你确定一下那图是不是你那板的,从图纸上看R570是一个10欧的电阻,前两位是有效数值,10X10的零次方,就是10欧电阻。

网友:
谢谢

!!各位同仁

网友:
我以前只看前面的数字,后面的那5%硬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现在知道了

网友:
100欧的,拿下来量吧

网友:
没有疑问,是100吧

网友:
100    图纸上写了的

网友:
多谢各位回复,问题已经解决,昨天量错了,因为主板上部分原件没有标号,所以是跑线路跑到R570的,主板上没有标示,今天早上接着研究,发现原来昨天量的是R578,然后找到R570,确实是100欧的电阻,按下开关后R570两边都有3.3,说明RSMRST#已经送到南桥了,应该是南桥没有发出S3,S4,无法开启后级电压,换了个GBM南桥,上电,亮机,多谢各位回复

网友:
100欧姆的,后面是5%的误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