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N60B可用2N60B代换吗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DVD播放机电源板烧保险,查开关管4N60B已经烧坏,旁边的1欧电阻也开路了。我手上只有2N60B的管,请问可以代换吗?

网友:
开机时间不长勉强可以用,最好用4N60以上的场管代,如6N60  7N60等

网友:
       应该可以代用。加强散热。

网友:
可以代用,增强散热,增大散热片。

网友:
电流值小了!

网友:
短时间可以。若长时间使用的话最好是换原型号的或比原型号大些的

网友:
不建议你用这个型号

网友:
用是可以.但可靠性不高,长期用的心惊肉跳,还是用高点的吧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