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超级好用的BIOS备份软件XP WIN7 都可使用 附 SL410K维修一列

楼主(2011-09-26):
CPU复位是北桥给的,北桥的复位是南桥给的。我之前也修过一台类似的机器,T400,假负载没复位,真U才有复位。更换CPU解决问题。原来的U是T9600,估计功耗太大,寿命短了。
好像大家都用这个吧。
楼主发之前也不知道收索下。。论坛里早就有了。。这个软件我都用了快2年了

网友A:
楼主的这个软件是在系统下备份的吗'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这个软件是在系统下备份的吗'

是的,在系统下备份,XP 和WIN7 都实验过

网友:
这个软件不错,下次可以直接备份BIOS了,不过有的BIOS是EFI的不知道这个好使不

网友:
好用,不错的软件

网友:
期待你的验证,反正我备份X200 T400的没有成功,只能备份一部分出来.

这2个型号的机器我都备份过,都可以,您可以尝试进PE里面备份。

网友:
不管了 先下载试试

网友:
先下载  试试  还没用过呢

网友:
我也下来用下 以后备份BIOS就方便了

网友:
大哥请问下不上假负载你在哪测的CPU复位信号,下面2个大电容上吗

网友(2011-11-11):
这个软件用的效果好不错,谢谢楼下分析

网友:
下载试了一下,感觉很好,很方便,不知道读出的数据有没有完全正确,好像没法校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