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后宽带连接很慢

楼主(2011-09-26):
电脑开机后宽带连接很慢  要等到360出现开机多少秒后才能连接  大概90秒后  怎么回事又号的解决方法吗?  谢谢

网友:
給網卡設置一個IP地址

网友:
解决方法:打开网上邻居-查看网络连接-本地连接右键-属性菜单,选择常规,双击Internet协议,点选“使用下面的IP地址”依次填写:IP地址:192.168.1.2
子网掩盖:255.255.255.0  默认网关:192.168.1.1,然后点击确定,退回到桌面,再重启就解决

网友:
因为你的IP协议为自动获取,所以开机就开始获取自然会慢的,解决方法如楼上!

网友:
IP设为自动就OK了

网友:
建议清除下 系统垃圾文件!

网友:
没有设置IP,电脑启动时在寻找IP地址所以慢

网友:
一般设了固定IP
就好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网络的原因。。换IP能解决么。好像是本地的可以换

网友:
自动连接是比较慢的,改为直接拨号就行了

网友:
手动设置一个IP地址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IP设为自动就OK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tid=454292#lastpost

网友:
用路由器的怎么办

网友:
有没有路由器无所谓 主要是你的电脑自动获取ip的话 网络连接就会很慢 给他设置了 那么宽带连接就快很多 还有就是ip可以自己设了 dns要根据你的网络运营商来填了 是固定的

网友:
设个IP吧 一般都能快个几秒的

网友:
排除网络和猫的故障,给网卡指定一个固定ip

网友:
本地连接设固定IP

网友:
对于网慢有两方面 ,一是硬件二是软件。对于硬件,首先应该看自身电脑配置,如果是以前很老的电脑奔腾3奔腾4的话,对于这些配置的电脑,即使开机稍慢了一点,可是开机进入系统之后,运行程序还是可以的,上网慢不是网速不好使处理器速度跟不上。对于软件,根据自身经验,开机慢是因为自己电脑系统安装了些检测系统的软件,你想想看,机子自身开机进入系统把所有程序运行正常就要一定的时间,当你再安装了些像360安全卫士之后,360自己也要把所有程序在检测一遍又需要花一定的时间,所以显得慢,自己需要什么就安装什么,一个系统就一个杀毒软件就够了,本人推荐金山毒霸好,因为安装速度快,杀毒软件不是万能的,它主要起一个预防病毒的作用。如果装上两个杀毒软件不但起不到最佳的效果,而且有可能不兼容,导致一些程序不能正常运行!对于电脑拨号上网设置IP一般家用电脑无需设置,就是设置了,时间也不能立即提升多少。所以,总之!好的配置加上自己正确的操作系统,正确的安装软件,效果最佳,网速慢,做系统!不行,就换电脑,或者升级!

网友:
设固定IP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