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关机

楼主(2011-09-26):
机器上网是用的电信ADSL,最近突然发现上不了网,网络连接都是已连接,IP和DNS什么都已经设置好了,然后拆下来,发现把独立显卡拿下来就可以正常上网了,不过今天突然会自动关机,有时候主板刚启动就关机,有时候也可能进入系统用了一会自动关机,大家估计下是哪边出问题了?
自动关机

网友:
拿去电脑城做个检测吧。
照你说的,一切皆有可能

网友:
到电脑城找师傅修吧,应该是扳子有短路造成的

网友A:
我进来看看高手们

网友:
你的机箱是不是太脏了。大扫除试一试。

网友:
昨天一本本也是这种情况师说IP手动设置就OK了。

网友:
一切皆有可能!

网友:
这问题是属于主板短路 应该有被雷击吧 造成了主板的短路问题

网友:
老机器就先清理下,让CPU温度下来看看是不是温度引起的,还有就是换个电源试下.

网友:
去掉独显可以用。要么是电源,要么是市电电压不稳。 开机不定时关机的可能性很多。综合之前的情况我觉得电源可能性是最大的。其次是CPU散热。

网友:
温度过高 起保护

网友:
电脑买了多久啦。。有可能灰尘太多影响的。。有可能是主板上哪里出现的故障。。要检查才知道。

网友A:
谢谢楼上各位,是电源问题

网友:
怀疑电源问题。电源内部电容容量变小就能引起很多怪故障。

网友B:
电源原因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功率不够照成的 也有可能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还真说不准 最好拿去检测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