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J花屏到暗屏求助。

楼主(2011-09-26):
客户拿来的时候花屏,独立的显卡板,7300。
上BGA.加焊之后开机两次正常。
洗板水清洗干净装到机器上,开机白屏了[只有背光那种].有LOGO的声音。
外接系统正常。
测量高压条供电11.8V
ADJ 1.8V
信号3.03V
求个思路.请高手不吝赐教。!

网友:
屏线是不是没插好呀

网友:
洗板水洗后,要凉干。

网友:
没有烤干板子的

网友:
洗板后没有凉干,短路了吧?要不就是没有座好

网友:
打一下屏接口的LVDS几组信号线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。或许北桥到信号线有开路,那还是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在加焊了下,就好了。
可能是洗板水的问题导致的。
非常感谢上面这些朋友支持。!!

网友:
加焊就好了 我还以为是屏挂咯妮  呵呵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显卡,你重置一下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卡

网友:
我想也是 加焊的不过关吧     兄弟现在已经是个成手了

网友:
呵呵,
加焊以前在杭州培训的时候老师教过、
出来的时候用的都是二温的BGA,这次公司买的xxxxxx的*****
这次是洗板水没弄干导致的、

网友:
用示波器打LVDS看有没有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