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笔记本报一长二短

楼主(2011-09-26):
1台IBM R61的
笔记本
,14.1的宽屏,独立显卡,现在开机报一长二短的声音,不显示,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,请朋友们指点指点,这款机器的显卡下面有胶,不好做。谢谢!!
笔记本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明显的显卡 问题嘛

网友:
你中奖了,一长两短就是显卡报警

网友:
典型的显卡报警,建议你把IBM的报警提示看下....另外...6系列的好似老显卡吧...

网友:
哎~~~好久没做IBM显卡了,手痒了

网友:
这种显卡底下有胶,不好做,有经验的介绍介绍如何做才能不爆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