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,屏一片一片的发黑,屏还发昏。顾客说是用清洗剂过量造成的。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片一片的发黑,屏还发昏。顾客说是用清洗剂过量造成的。我想是不是清洗剂渗透到偏光片里面所导致的,还能修吗?

网友:
有图片最好~~~我屏线拔了在差上看看~~~~~~~

网友:
最好 上张图片... 这样描述不行..

网友:
没有图不好分析,先按黑屏修,不行拆开屏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清洗剂渗能否透到偏光片里,偏光片能拆吗?

网友:
晒干就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