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国者17”方屏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爱国者17"正屏显示器,通电后闪一下即灭。拆开后有电容鼓包,更换后能使用。4个小时后黑屏。单独试灯管,亮度不够。更换三个灯管,开机使用几个小时候又黑屏。再次开机,几分钟后黑屏。郁闷。将IC的保护脚悬空,也是使用几个小时后黑屏。再开机几分钟后黑屏。将四灯管改成两个灯管使用。没有效果!!
只有考虑MCU的问题了。明天再解决。顺便请教驱动板上的时钟芯片有点烫,会不会它的问题???期待指教!!!谢谢!!在线等!!

网友:
有没有改个高压板试试?

网友:
首先你发错版块了. 你得4跟灯管一起换,再就是看熄灯的时候驱动板的开关信号是否也关闭,如果没有问题还在高压板.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通用高压板做判断.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理,换四灯试下吧,可能参考楼上正解

网友:
谢谢各位,再次黑屏的时候好像一直是蓝灯,只有主机关掉的时候才是黄灯,是驱动板的问题吗??应该是信号驱动线号的故障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