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INTER原装风扇问题

楼主(2011-09-26):
我给人新装一台,INTER CPU的主机,第二天顾客说,风扇声音很大,我也知道,INTER的原装风扇声音很成问题,有没有高人给解决下,或是给个说服顾家的说法。

网友:
原装风扇 本来就是送的 就这效果啦。。。不过 INTEL的 原装风扇。。声音 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买个AVC的代用风扇
原装风扇易导致主板变形
建议用主板背面带背板的散热器。

网友:
INTEL的原装风扇应该还不错的,声音不算大,转速稍高了一点,要不给他装个减速线

网友:
原装的不好,导致主板变形

网友:
你那客人买的什么U?
I3    I5     I7?
碰上这样爱装得人直接就跟他说装个酷冷至尊的风扇
保证他满意  看他还装

网友A:
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!
首先要保证你的CPU风扇绝对是正品INTEL原装的。二次封装的不行,没有调速功能.
大家应该都修过品牌机吧,为什么它们的风扇声音很小,风扇好是一方面。主要还是经过降速处理了
说白了就是根据CPU的使用率和温度,来调整风扇转速的。,如果把品牌机的风扇上到组装机上声音会更大。
其实只要装机的时候,进BIOS里设置一下,将风扇设置为转速的60%就可以了。
具体哪个选项因主板而异。LZ自己找找吧,肯定有设置的!!!!

网友:
其实你不知道吧,很多这样的机器把风扇转个位置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原封原包的风扇应该还不错的,是不是那种散装的风扇呢?

网友:
原装原封的风扇好的很呀,你的估计是二封或是港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!
首先要保证你的CPU风扇绝对是正品INTEL原装的。二次封装的不行,没有调速功能.
大 ...

我的是华硕P5系列的主板,在哪一项里设置风扇转速?

网友:
intel原装风扇声音大吗??好像一直都还可以嘛

网友:
我觉得因特尔的原装风扇还可以啊!我想你那一定不是原装的吧!

网友:
要是原装的肯定没问题,

网友:
你所谓的原装风扇是不是翻包CPU配的风扇哦?那风扇确实不行,添个10多块钱换个其他的都比他的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