彻底拆屏

楼主(2011-09-26):
想研究一下液晶屏的构造,光看书不过瘾,又没有液晶显示器可拆,就找了个手机屏拆下来研究一下。个人感觉道理都是差不多的很相似,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,或者加以补充。

网友:
唉,,,你挺无聊的~~

网友:
有空把螺丝熔了看一下。铁水看有多纯~~

网友:
手机屏?小屏来的.///?

网友:
这个貌似没必要
我拆的第一个显示器是自己用的这个
15的DELL的  就一个电容鼓包   那时候还在工厂
没工具  拿到电脑城  40   换现在  几分钟搞定
个人感觉有时间只要把里面那几块板板都弄精通了也算大成了

网友:
原理都是一样的 只是细节上有所不同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理解,只是觉得自己太缺乏实践了,环境又不允许,无奈之举。
高手指点,偏光片上的胶能清洗掉吗?能否更换偏光片?

网友:
能不动屏尽量不动,否则装回去要漏光的

网友:
不能随便清洗,否则还不如原来的

网友:
我这有好多废手机屏,你没事拆吧

网友:
手机屏也不用那么对待他吧....

网友:
没事做么?估计是没事做。我拆过CPU。

网友:
哎 没事弄几次这么模糊的照片干嘛啊  至少图像清晰点  大家还可以看看 现在看的大家都头晕

网友:
手机屏呵呵狠早就拆过一次

网友:
  了解了解还是不错的。   但是真的拆显示器的话   还原可能有点漏光

网友:
用清洗剂清洗液晶屏,清洗剂有没有可能进到偏光膜与玻璃基板之间?见过的说一下。认为拆屏只是打发无聊的高人就多赚钱去吧,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