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3驱动板维修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台联想19寸液晶不接驱动板电压一切正常,但接上驱动板电压就只有1.几伏,是哪里有问题。。能修不,,

网友:
查下驱动板5V供电端的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,没有短路的话,就要修电源板了

网友:
很明显是驱动板上有短路的地方造成拉低电压的

网友:
带载能力不足吧,查一下二次供电

网友:
遇见过N次 负载不行的!!换光耦  431  还有一个0.39的2W电阻  在开关管的S极

网友:
驱动板短路1不闲麻烦就先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先全部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