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跑 00

楼主(2011-09-26):
下管击穿《型号是ld1010d 有能替换是我没啊 告诉下参数和型号啊!!谢谢啦
华硕

网友:
找个普通的场管应该可以吧

网友:
随便在CPU旁边拆一组场管换下,一般下管坏了上管也要换,和电源管理芯片。

网友:
不用挑啊,随便都可以,上管一起换掉,至于楼上那位说得那个把电管一起换了一般是不用的

网友:
随便换一组就可以了

网友:
其他几组查一下,看是否一样?

网友:
就上管就可以哦,但是那个上管可能也要换哈

网友(2012-05-28):
把那一组都换了 这样稳定些

网友:
这个主板还能开机吗?当然不加四针电源应该能开,跑00是必然的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