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虚焊会导致外接显示器正常,正常接入好的本本屏不亮吗

楼主(2011-09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机器是联想R51的。

网友:
肯定会得,就是外显正常屏本身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看来台机跟本本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哟,屏来的是独显的吗,那外接的呢,难道上北桥内集成的。

网友:
是有这个可能的。
显卡有两个输出通道,一个LCD通道,一个外接通道。
LCD通道有个开启信号输出,如果该脚虚焊,内置LCD就不工作。而外接跟该脚无关建议你找份图纸研究一下

网友:
正常的。常常因为外接正常显示,很多一知半解的客户坚决不同意是显卡引起,认为这样是好跟他多要维修价!支持5楼的兄弟!

网友:
正在考虑这个问题,显卡问题会导致本屏不显,外接正常么?虽然是2种输出,但信号都来自显卡的。

网友:
LZ是刚开始接触本本吧

网友:
是不是如五楼兄弟所言的那样,如果是那样的话看来显卡是虚焊了啊。

网友:
显卡 是可以导致这个现象的  完全正确 楼主 毋庸置疑

网友:
直接搞显卡,已经碰到过很多这种现象的了。

网友:
可能显卡虚焊或 检测显卡LVDS部分看条件满足没

网友:
会的,我们经常都会遇到这样子的,你那个本本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呀

网友:
加含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直接加焊下看了

网友:
会的,它里面有很多个模块,只不过是某个模块虚焊了。

网友:
显卡虚焊会导致外接显示器正常,正常接入好的本本屏不亮

网友:
独显会有这种情况!

网友:
你遇到的情况很可能是显卡内部LVDS模块有问题导致的,而CRT模块也就是你说的外接可能没有问题,这种情况很多见

网友:
就是显卡等问题~

网友:
有些外显是正常的

网友(2014-07-25):
直接搞显卡

网友:
显卡芯片有问题确实会导致内屏没有 vga有图像的,加焊下显卡即可注意别温度高了把显卡干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