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2N68-AM SE2

楼主(2011-09-26):
修到一块ASUS M2N68-AM SE2 主板,开机以后跑F0断电,不插十二伏时主板不掉电,经测量,主板电压正常,看网上朋友说,可能桥空焊,把桥做了,然后IO换了,晶振换了,还是不行,然后又见网上朋友说,把晶振旁边的那两个小三极管取,取了以后不断电,但主板没有复位信号,bios也刷过,没招了,各位高手帮帮忙

网友A:
CPU座子有短路吧?

网友:
乱修,VCORE MOS先测一下。

网友B:
二楼说的有道路。大哥   12V 4PIN 是核心供电的源头,不插12V不掉电,那就是12V下接的东西短路了。或者不好什么的,我虽然不是高手,这只是我想的,你搞到桥那里去干嘛?

网友:
按照时序来吧,朋友

网友C:
CPU没问题吧、换CPU试试

网友:
电源管理的问题    不信你还换试试  尤其是8802A 组合的   断电是哪个小的片子坏了

网友:
楼主就是乱修一通

网友:
呵呵,病急乱投医了!

网友D:
F0代码的检修:具体的也给忘记了,说的不对不要采取
COMS电池, coms座子 跳线帽 14.318  BIOS 桥空焊 bios的信号线 25K的晶振

网友:
慢慢来,慢慢来

网友E:
有时不要太相信卡显示的代码..插12V断电很明显是CPU电压这边的问题啊..怎么会搞得做桥换晶振了呢..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了.

网友:
非常好的资料,谢谢提供

网友:
你们都是乱来,这个主板如果不能自检过CPU的话,就会4秒钟自动断电,只要你插上4pin,如果不插的话不会掉电

网友:
非常好的资料

网友:
支持一下  希望可以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时不要太相信卡显示的代码..插12V断电很明显是CPU电压这边的问题啊..怎么会搞得做桥换晶振了呢..简单的问 ...

U旁边的滤波电容都换过.管子换过.电源管理换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F0代码的检修:具体的也给忘记了,说的不对不要采取
COMS电池, coms座子 跳线帽 14.318  BIOS 桥空焊 bio ...

都搞过.能做的我都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没问题吧、换CPU试试

换过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二楼说的有道路。大哥   12V 4PIN 是核心供电的源头,不插12V不掉电,那就是12V下接的东西短路了。或者不好 ...

我修到过桥引起断电的.所以就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座子有短路吧?

如果是短路的话,通电瞬间就会断电的

网友:
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。

网友:
AMD的线换U  还不行在用用烧鸡法啊 论坛里面有这样的帖子啊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网卡芯片的问题,修过一片M2N68的板子网卡击穿短路了,拆出来就正常了!

网友:
cpu   管理    旁边的小三级管     有问题

网友:
是电源管理芯片故障!

网友:
修乱了,这样最好先查12V有没有短路,然后换CPU  还不行就换IC试试  修板  最好 先易后难,先简单后复杂,这是我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从复位源头开始查

网友:
好象N的主板毛病特多,我的一块N68的CPU复位 PG都没有~~想有张电路图

网友:
这板还真够 垃圾,碰到N多片了

网友:
同样问题,我拿去了华硕客服,客服把声卡芯片卸掉,就好了。声卡芯片短路了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 ,桥也会导致断电。  今早我就遇到个 压了桥就不掉了。 呵呵

网友:
不是桥的问题,还是电路问题,我修过华硕M2N大板,问题差不多,是个排阻有问题,换了就好了,最好找个图纸,要不就找个一样的好板子对着修,

网友:
F0就相当于FF,这个主板好的那了BIOS也是F0,也是掉电, 插上BIOS就跑码不掉了,你当FF不过CPU维修吧

网友:
内存槽跟IDE之间那下面的3个场管····你测一下··   我遇到过这种故障···但是半个月又回来了···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同样板子同样问题。之前以为电容问题。换了桥彭边的电容。能好几次(几次开机)后来又涛声依旧了

网友:
三极管补上去吧    干桥不行换一个啊

网友(2011-10-26):
有条件就把桥取下来在做上去。加焊的话管不久的。我加焊了管了两天故障依旧。还是重新做了桥就OK了。

网友:
华硕的 主板 坑爹啊   我手上现在有两快 也是搞不定啊   不 上内存 也掉电

网友(2011-11-27):
手头有片一模一样故障的板  郁闷呀

网友:
哥一秒种杀过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