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显卡,坏大了。

楼主(2011-09-26):
网吧收个显卡,一插上机子,主板上CPU风散,坏显卡风散动一下,就不动了,整机保护了。各位大大给个维修思路!!谢谢了是不是显卡电源部分短路?

网友:
核心供电显存供电都看一下。12V对地了。

网友:
这种还是很好修吧,很明显供电短路,挨着查吧。

网友:
显卡核心供电上管短路了,造成电源+12V保护,检查上管并更换之,管理芯片应该也是一起坏了,最好一起换……

网友:
12V短路了。查核心供电的管子就行了

网友(点评):
你这么肯定啊?就算是12V短路,这个12V也不仅仅是供给核心电源的,其它的部分就不会有短路啦?

网友(点评):
11期,你为什么老是要反对别人呢?这样是不对滴

网友:
谢谢各位!本人在公司上班,只有晚上有时间弄!

网友:
明显的供电短路现象,查供电MOS管,电容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