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Z61T

楼主(2011-09-26):
我的
笔记本
IBMZ61T从硬盘启动就会蓝屏,请问有那位高手遇到过这种吗?我重装系统也没用,用PE就没问题,请问是什么问题呢? 各位高手谢谢了!
笔记本

网友:
在BIOS改硬盘接口

网友:
bios 设置 在里面找找 应该是你的硬盘选项出了问题,改了就好了、

网友:
!
两种情况: 要么硬盘坏了 要么硬盘模式没调好

网友:
很初级的 硬盘端口映射的 设置

网友:
哦!谢谢各位!是硬盘格式的问题!

网友:
要再bios里设置一下硬盘模式

网友:
BIOS改成IDE支持,把SATA关了就可以,然后下个SATA的驱动装好,再到BIOS里改回来,不装SATA驱动会降低硬盘性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