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100E

楼主(2011-09-26):
   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X100E的笔记本  ,可以开机  ,但是开机之后就掉电  ,CUP是 板载的。我把内存拔掉不掉电 。以为是内存问题,换了一根不行   。还是一样的  。是不是桥的问题  。请高手指点指点

网友:
   上内存假负载 测测各个条件。VDD 基准 总线电压……

网友:
是触发之后掉电还是显示之后掉电! 讲明白一些方便大家判断,如果是显示以后掉电 你去掉内存不掉跟内存是肯定没关系的,因为都没亮 也就没到掉的时候,要是触发以后不显示掉电,去掉内存不掉,说明已经跑到内存后面了,那需要查的就很多了!

网友:
没有显示   ,就掉电  。   就是仿佛重启

网友:
同样的机子 接电池 进系统OK 接电源开机 没到1A 就掉电 电源 接口 都没问题 郁闷哦.

网友:
查查ACIN的检测电路

网友:
各位亮机后掉电,CPU和北桥温度很高,怎么解决??/

网友:
我这是同一款机器。开机电流0.28-0.42之间跳变!CPU风扇随着电流跳变 慢快变速。给我感觉就是反复重启。测量 没发现短路 等等!CPU供电电路 也在不断上下变动 开机后 机器 按开关 强关机都关闭不了。开关指示灯 闪烁。

网友:
开机电流0.28-0.42之间跳变!CPU风扇随着电流跳变 慢快变速。给我感觉就是反复重启。测量 没发现短路 等等!CPU供电电路 也在不断上下变动 开机后 机器 按开关 强关机都关闭不了。开关指示灯 闪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