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口气修好了8台三星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11-09-26):
6台206BW全部换了控制板上的一只100U35V贴片电解,表面没有明显鼓动,拆下测容量也正常!花屏、无信号、字符不清换了全搞定!
2台932B均是开机亮两秒后黑屏,电源灯蓝色!换下高压线圈搞定!

看来每种机型是有通病的了!

补充内容 (2011-9-27 19:44):
在22楼补充了图片!有怀疑的看吧!

补充内容 (2011-9-28 00:09):
206BW也是三星的

补充内容 (2011-10-3 22:41):
2011年10月3日又修好了四台三星206BW,详情在87楼!

zzl6786911 -10 发这种东西实在没什么意义
limingliming -5 严禁灌水
凤舞九天。 + 10 以后发帖注意点
wgq806907211 -10 严禁灌水
盘石电脑 -10 忽吧
兄弟电脑电器 -10 没水平不要发贴!

网友A:
楼主那么牛,是怎么发现电容坏了呀!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儿,求解

网友B:
求电容原理

网友:
楼主是高手啊,我们一般看看不鼓包,拆下来量量是好的话,就不怀疑它了,你是怎么查出来是这个电容故障的呢?

网友:
这种贴片电容怎么下?

网友:
一口气能修这么多同样故障的,确实算是通病了

网友:
三星显示就是爱换高压线圈,故障是间黑屏。尤其是943NW的显示器

网友:
这个不叫贴片电容吧,要是没出图还真不知道说什么

网友:
请楼主详细讲解一下

网友:
第一台量了各处的电压均正常,花屏应与高压关系不大,重点放在控制板上了,控制板上有1.8V、3.3V、5V、13V电压。各处电压均正常,13V电压处的电解电容防爆纹比其他的明显就把它换了,一试正常了。后面几台均是见到防爆纹比其他的明显直接换了,全部修好!奇怪的是拆下的电容用数字表测试容量还是100U左右!

网友:
三星通病80%都是电容坏的,但屏的质量很好

网友:
看来  以后还是多看点通病啊

网友:
不错。。。就是写的不够详细。。。

网友:
狗屁!你这种贴也发出来?

我是刚来的 -10 不要骂人

网友:
这种电容没有那么容易坏吧

网友:
来一个大图,把发现坏电容的过程也写下来就好了。

网友:
难到全部电压正常还是花屏楼主都没有怀疑过 驱动i板芯片的原因吗?

网友:
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还真测不出来。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很让人怀疑。。。 这。。

网友:
估不到这也怀疑是假的!,我也不是维修什么的,与这行差远了!只不过爱好电子(只要是音响),这是网吧的朋友拿过来修的,我也是第一次修液晶显示器,当然以前CRT的,电脑电源也修过不小。修前也在网上找资料,修得太顺利了,高兴了!才发到网上YY下。上图
就是图中的大个电容坏了

这是修好的部分

下面一个是932B换下来的,另三个是新购备用的的

信不信由你!

这几张图,正点啊!!!!!

网友:
怎么顺序乱了!

网友:
我先记着这个显示器的型号号 等机会验证一下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C:
两台932B的修起来有点曲折,亮两秒,电源电压正常,但两台到高压部分的电源一台是15.XV,一台是17.XV 。初步定为高压或灯管,四灯只接其中两灯,分别测量各各高压口,其中两个口无论接哪灯管均完全不亮,另两口无论接哪组灯管均这两钞,可以确定灯管没问题,是高压板保护了。在这个坛上找到了去保护方法,IC1脚接地。测得正常的口700多V,另一组只有200多V。

网友:
呵呵,楼主的帖子倍受争议呀,贵在参与吧。支技一下

网友:
还扣分了呢!

网友(点评):
修好故障,你太兴奋了吧,没表达清楚

网友(点评):
发帖的基本要求都没遵守,扣分不能怪人吧?

网友:
换个电容?????

网友(点评):
灌水第二次警告!小心最后一次机会。

网友:
你能把故障还原吗?我保证你把那个所谓的坏电容换回去也还原不了!

网友:
维修人就要多看多换 。修好了问题就明白了。经验就得到了。支持你下。

网友:
LZ太是高手了,历害啊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不出。就能修了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个挺有意思的,没遇过啊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真的是高手,谢谢。改天也要试一试了。曾经有一台这样的显示器,没有修好。

网友:
没遇过啊, 经验就得到了。支持你下。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两台932B的修起来有点曲折,亮两秒,电源电压正常,但两台到高压部分的电源一台是15.XV,一台是17.XV 。初步 ...

700多V是用交流档量的还是直流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700多V是用交流档量的还是直流档?

交流档!交流档!
交流档!

网友:
牛

jlhdcw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很高手嘛。一口气干了这么多,怎么不分析故障呀?

网友:
对于花屏的几台显示器,看很多人持有反对意见,应该说主要是楼主没有把详细的分析和检测过程发表出来,也没有前后的图片对比,所以别人只是了解了花屏换电容好了这个信息。
我到是修到过电容引起的花屏,因为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了,所以记不起来型号了,不过故障现象我还记得,并不是我们平时遇到的花屏,而是在正常的的图像上有一层白色的稀疏的雪花点。
至于有人提到让楼主把原电容还原,看故障是否重现,不知道楼主做过没有,如果我遇到这种典型的认为是通病的故障,我一定会还原试一下,这样更有说服力。因为楼主在换电容时候可能会动屏线,而花屏很多时候恰是屏线引起的。

在正常的的图像上有一层白色的稀疏的雪花点。 这现象DELL的我遇到一台,最后确定是屏坏了!
翻了三页,终于看见有人出来替楼主解释了。。楼主自己想解释估计也不会。
因为楼主在换电容时候可能会动屏线,而花屏很多时候恰是屏线引起的 OK

网友:
对于花屏的几台显示器,看很多人持有反对意见,应该说主要是楼主没有把详细的分析和检测过程发表出来,也没有前后的图片对比,所以别人只是了解了花屏换电容好了这个信息。
我到是修到过电容引起的花屏,因为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了,所以记不起来型号了,不过故障现象我还记得,并不是我们平时遇到的花屏,而是在正常的的图像上有一层白色的稀疏的雪花点。
至于有人提到让楼主把原电容还原,看故障是否重现,不知道楼主做过没有,如果我遇到这种典型的认为是通病的故障,我一定会还原试一下,这样更有说服力。因为楼主在换电容时候可能会动屏线,而花屏很多时候恰是屏线引起的。

网友:
你是怎么查出来是这个电容故障的呢?

网友:
看楼主的帖也是不清不白 你可以具体说明下故障所在 及维修步骤啊!这样方便大家学习和研究啊!

网友:
请楼主详细讲解一下;

网友:
说说怎样查出是电容问题的

网友:
把电容坏的理论些出来就好理解了

网友:
楼主能把好坏两个电容一起拍下发上来吗,你说的防暴纹是电容上面的那个叉叉?

网友:
一般看看不鼓包,拆下来量量是好的话,就不怀疑它了,你是怎么查出来是这个电容故障的呢

网友:
学习了。谢谢楼主分享。

jlhdcwl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都是换了电容就好了 这么好赚啊

网友:
看了楼主的帖子,我想起一个广告:百发百中大力丸,有病治病,无病强身!电容就像大力丸一样,换了就好!

网友:
看来,找准每个型号的通病,就能事半功倍

网友:
学习中00000000000...............

jlhdcw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电容的胜利,我们要看精彩贴。。LZ严重灌水。或者发表一下用最省事的方法换电容。。。

网友:
真的修了八台吗

网友:
这下可赚翻啦。。。。以后我也要多准备些电容哈

网友:
都是电容惹的祸

网友:
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是用眼睛看出来的(第一台量了各处的电压均正常,花屏应与高压关系不大,重点放在控制板上了,控制板上有1.8V、3.3V、5V、13V电压。各处电压均正常,13V电压处的电解电容防爆纹比其他的明显就把它换了,一试正常了。后面几台均是见到防爆纹比其他的明显直接换了,全部修好!

网友:
没意义,看帖看的是维修过程维修思路,看个结果跟没看一样。

网友:
这路电压消耗的功率比较大,用了简单的降压的开关电源的电路。这个电容是供电端的电容既要滤除前级过来的纹波,又要给后级的开关电源串过来的脉冲给滤除,稳定输入端的供电。所以这个电容爱坏。电脑的主板上的这种电路这个料一线品牌的很多用的是固态的电容。不容易坏。

网友:
是个好主意,对一些疑难问题,换高温,高压的器件,是个捷径。
顶娄主!

网友:
怀疑性怀孕...  不过也不排除是屏线引起的花屏

网友:
嗯,我也觉得显示器电容爆的,还是很多的

网友:
只有自己测试了就知道了。哪个都说不好

网友:
楼主肯定有示波器啊

网友:
猛人一个哈,生意更好!恭喜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坏了,不能滤波,造成杂波太多,机子不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电容容量没有变化,那只有高频性能不行,但是一个电解电容不会用到高频上去,楼主发这样的帖子有很大的误导性

网友:
确实算是通病了

网友:
楼主 高手啊 8台三星 牛

网友:
楼主、你有病呀、、发贴能不能认真点

网友:
楼主经验丰富啊,有的时候修机器要真一个个测出来不知道要测到啥时候

网友:
很陌生,刚修板,不熟悉。。。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

网友:
这个是固态电容吧。怎么是贴片电容了。而且电容没明显表现。要检测还真要点功夫。

网友:
三星,HPC,那种软排线接口的容易接触不良或排线氧化引起花屏

网友:
不管怎么说问题解决了,虽没过程以后遇到也可以试试

网友:
经验的确丰富   值得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求电容原理

楼主是高手啊

网友:
电容坏在液晶故障中的比例是相当的高的,楼主如果有故障照片再加以说明就有说服力了。不过楼主的精神还是可嘉的,还是要赞一下!

网友:
既然:表面没有明显鼓动,拆下测容量也正常!
既然这样,那你有什么道理说他是坏的呢?你的表坏了还是猜的呢?不舒服!

网友:
经验太重要
所以经验多的师傅一天能修好多台的

网友:
换电容这招要记住。牢记。

网友:
不少人让我上故障分析过程!我就是第一台测了各关键点电压没有异常,见控制板上的13V电压上的电容防爆纹有点不同,比较明显!就换了,换了后正常了!余下5台故障现象差不多的,开始也测了下,后来就直接换了!换后均正常,实在没什么故障分析的过程!这是事实!
今天放假,直接到网吧继续修,网吧里共有12X多台三星显示器,多数是206BW,少数为932B.仓库里放了20几台坏的,这次我又挑选了花屏的(网吧的管理员在故障显示器上写上"花屏"\"变色"\"走色"等字),也是少量是黑屏\大黑圈等的以后再修!

这是待修的显示器!

这次先把未修前的故障情况留图!
故障1:这故障比较轻,进入WIN中,照片反映不了明显故障!照了张启动选项的!

第二种:

第三种:

第四种:

过程来了!
直接把电容钳下(比我用一把烙铁快多了!)

这是淘宝购回来的100只代用电容

再补几张图:

今天又修好了四台,还是没有分析的过程!其他的黑屏或有大黑圈的未开始修!待续!

网友:
图片似乎太多了吧,有典型说服力的就可以了。
故障1的图片(第二张),电容出现问题有时也类似的现象,但是你说的13V(我想应该是12V)上的电容有问题,基本不会这样的。
下面的几张故障图片,直观上来看,基本是屏线的问题。
从你换电容的过程来看,你是把驱动板拆下来换的,这期间就要动到屏线,已经有多人说过,让你把原电容再还原回去看故障现象,你这次又没有做,或者你不要换电容,直接按压屏线接口看有没有变化,既然发帖回应,就要让人心服口服的。
只是发表个人看法,也是对确定此故障点是否是此型号的通病负责,如果有冒犯的地方,请楼主见谅!

网友:
好的!下一台机我就先把按你的说法先动一动屏线,看情况怎样!现在仔细想想也不是没可能的!多谢了!

网友:
是换了试试看还是真的发现这个坏的呢。

网友:
换这个电容是走投无路死马当做活马医、还是有点依据才换的啊;那个换高压线圈是不是指接灯管的那个,假如一边是400或800欧姆另一边却差了不止200欧姆啊

网友:
版主说的有道理,一般花屏 走色 拆机没有发现明显故障可以先检查屏线的接触,
至于楼主说的电容坏得,我修到过好几台,但是那些都是通电后开机一下就不显的故障
因为花屏换电容的,暂时未碰上。那天碰上试试再跟大家分享

网友:
楼主你发的这个帖子,让我没学到什么东西。存在很多疑问

网友:
把坏电容焊上,看看电压正常不。

网友:
一口气修了八台,数RMB时应该很过隐

网友:
好啊,很有借鉴经验的。谢谢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真不好测啊,记下了,以后注意

网友:
看来固态电容也不能太信赖了,这个也能引起花屏呀。。

网友(2011-11-01):
反对,此贴没有什么意义。

网友:
难道故障全部是一样的,网吧里的显示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那么牛,是怎么发现电容坏了呀!
电容坏了一看就看出来啦

网友:
强教下我吧楼主,我还没示波仪呢!/

网友:
这个电容是怎样确定,是一个一个拆下来试的,还是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检测好坏啊

网友:
显示器 都比较简单

网友:
实话,那图片看出来确实是屏线接口占90%啊,不会10%是你楼主遇上了把

网友:
我看你的这个故障好像是屏线的故障,我也遇到过好多的这样的问题,动一下屏线就好了

网友:
有点怀疑楼主灌水的嫌疑。。麻烦楼主说得详细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