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请教:电容和电源管理芯片相关

楼主(2011-09-26):
想请教一下各位朋友.:
电容: 用万用表打到电蜂鸣档.测到有些电容有一定的阻值.没像书说的.到无穷大.还有一些.测到的阻值.很慢的增加..
有的就很快就增加到无穷大了.

想问题一下那些.跳到一定的阻值.和那些阻值增加很慢的 电容是否是坏的?

电源管理芯片: 主板上有很多种不同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.书上也介绍了好多种.但在看主板的时候.很多上面没有标识型号的.还有好多芯片样子差不多的..如果拿到一块主板.我要怎样快速.确定那些是电源管理芯片呢??

那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像电阻 R  电容 C 那些的标记呢.还有我看到 很多像 电源管理芯片 样的芯片 在主板上标有 U+数字.这个U.是不是代表是 电源管理芯片呢.

对这两个问题有些困惑.谢谢指教.

网友:
期待大侠回答,学习中。。。

网友:
u是电源管理芯片在板上的统称如:U1 U2等,它上面标的才是型号

网友A:
电容C   电感 L  电阻 R    二极管 D   三极管Q  表示

网友:
板上的标记.只是说明是什么元件而已.什么型号是在元件上面标识的..就想确定一下是不是U代表电源管理芯片.如果是的话.以后就好找了.一看到U的标识.就知道那是什么.所以请会的朋友.确认是一是否.还是另有标记.或其它方法来确定是否是 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C   电感 L  电阻 R    二极管 D   三极管Q  表示

嗯.这些书上有介绍.不过我问的是电容和电源管理芯片相关的.

网友:
学习中 本人是刚刚刚学习

网友B:
标U不一定是电源管理芯片,CPU的标示也是U啊,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就看型号的,那个电容充电的问题,电容量大的充电要慢,电容量小的充电就快,如果电容量很大和一个电容量很小的充电时间几乎相当的话,应该可以判定大的电容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:
同意还有就是3极管之类有的测的就不一样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标U不一定是电源管理芯片,CPU的标示也是U啊,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就看型号的,那个电容充电的问题,电容量大的 ...

好的.谢谢.那用什么方法.能快速 准确来判断.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呢. 还有电容到一定的阻值后就不动了.那是不是那 电容坏了呢?

网友:
判断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: 电源管理芯片一般离cpu比较近的   要想准确的判断还是看芯片的型号。电容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测的话   正常应该是无穷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