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T61主板如何维修

楼主(2011-09-26):
    一块T61宽屏的板子,插上电流表,电流从0.03自动跳到0.08接着直接掉到0.01,瞬间可以测到3 5 1.8 1.5V掉到0.01就没有了,后来我断开1.8V的电感,
3V 5V 1.5V就出来了,我心想把1.8V断开,3V 5V 1.5V就能出来,那是不是1.8V后级有短路,所以保护了,接着我就查1.8V这路,可怎么查也找不到问题所在,也
测不出有短路,不知道大家有没修过这样的故障,请指教,是不是1.8V后级有短路保护.,我也加电压烧过,也没发现在有哪个元件发热,都修两天了,再不修好,老板都气死了,大家帮我

网友:
有可能是1.8V后级有短路引起保护了,你慢慢查查吧!

网友:
直接烧,如果后级有短路应该可以烧出来的

网友:
找图纸看看啊

网友:
板子拆光了看看PC卡槽子下面是不是进水了!

网友:
烧法不错的 短路就会发热  但是要注意烧的电压 别把故障扩大 哟

网友:
赞同烧法。这样也容易找到问题。

网友:
电流控制在2A左右

网友:
电压低点,电流慢慢加大,烧!

网友:
有些是烧不到的 不会发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