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哥,怎么才可以学好修电源

楼主(2011-09-26):
看图我也不是看得很明白。电路经常会爆,怎么办啊,大哥支个招
电源

网友:
麻烦亻电源的高手教一下

网友:
故障没有完全排除当然会爆了,把保险撤了换100W白炽灯代替就没那么容易爆了。爆管基本都是反馈失控,输出短路,管子工作在非开关状态(饱和导通居多)。

网友:
先买点电子基础书籍看看。在看看这个一般故障都可以搞定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12971-1-1.html

网友:
先学好怎样修开关电源

网友:
我现在也正在学习中。其中也爆过好几次 真的好怕怕

网友:
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难的,先把电子基础学好,再去学开关电源,就自然而然了

网友:
爆机的电源维修时需要扎实的基本功,因此想要学修电源最好从基本功入手,慢慢学习慢慢练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