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坏了怎么修?

楼主(2011-09-26):
有时候碰到有些液晶是屏坏了的,能修吗?
怎么修?
屏坏

网友:
确定屏坏的话,还是直接换吧

网友:
屏坏了还用修吧,直接换吧。

网友:
整体图像坏了有希望修 局部坏修好的希望渺茫。

网友:
直接死刑了 还修什么啊

网友:
如果是屏有物理损伤,,那就只好报废了,,

网友:
那得看是那部分了。。

网友:
修是可以修的,要是液晶面板坏了,就直接报废了

网友:
修是肯定可以修的,关键是你会不会修,一般的人是不会修的,当然也包括我,所以一般屏有问题再保的都是发会厂家修的。

网友:
竖亮线还是可以修的! 逻辑板也可以修! 但是液晶面板坏了的话。就已经是死刑了!

网友:
屏坏了 基本不修啦!

网友:
拿给修屏的看看啊,有些能修,有些不能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