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针的笔记本屏用什么驱动?

楼主(2011-09-26):
手上有块
笔记本
拆下来的14寸屏,用什么驱动板能点亮?
笔记本

网友:
30针,可以判定是双八的屏线,找个乐华等通用驱动板(2120L\2025)等通用板即可,别忘记写程序

网友:
14正屏用单六,写单六通用程序
14宽屏也用单六,写154宽屏的程序
驱动板用乐华2025L,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