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莫名关机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1-09-26):
电脑用着用着就关机了是什么原因呢 求教

网友(点评):
请把问题再描述的些

网友:
有2种可能,一就是散热不行, 二是电压不稳定

网友:
先看看cpu风扇是不是太脏了。散热不好,很容易造成这种现象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了,查一下散热风扇看看!

网友:
再一个,杀毒试一下,看是否系统中毒了!

网友:
一是散热,二是系统可能中毒了。我也遇到过,重装系统搞定的

网友:
散热不好吧,再就是系统和电源的问题,查下吧

网友:
风扇的问题比较大的 除尘试试看 或者换风扇 还有电源

网友:
u温度高保护了

网友:
我了个去哦,就这几个字,你想得到什么答案。

网友:
cpu风扇散热不行吧!你用鲁大师检查一下温度试试,或是打开机箱盖板摸一下散热片烫不烫手,如果温度还可以的话再查电压吧!也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,最后再看看是不是病毒引起的。

网友:
具体点啊!

网友:
一般是主板的多

网友:
三点,一中毒,二散热,三电压

网友:
散热不好  解决散热

网友:
百分之七十是散热问题,换散热脂搞定,其他的问题说了你可能也搞不定

网友:
一般是散热、系统、电源,一般先看看CPU散热行不,如果没问题,有条件就换个电源试试,没条件就先装个系统!

网友:
楼主说的应该是掉电  掉电大部分是温度问题  cpu温度

网友:
有两个可能:
一是电压不稳,看一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爆
二是CPU风扇散热不好,导致CPU温度过高而引起自动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