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菜艰难维修HPdv9000加电不显

楼主(2011-09-26):
哎在店里闲了一个上午也没打看见几个人影来店里晃过,,,不过还好下午来了一笔生意
话不多说入正题,客户送来一台HP DV9000的大个头机子,说开机不显示,接过手来,把掉电池用电流表检测,待机正常,按开关触发正常电流跑到1.23左右跳动,屏幕有点亮但没图像,,果断给客户报了显卡,报了个修的价格跟换得价格让客户自己选择,, 可手头没有7400的显卡,客户又很急,搭讪了半天客户说修,,OK
拆机,MD是全红胶的,迅速把胶干掉,,上机台加焊了,,冷却之后接屏测机,,悲剧了没变化,,奇怪了难道加焊不行,有点质疑时,脑子发热外接屏试了一下,,出现开机LOGO  ,,瞬间以为是屏的问题,,可一下子就出现花屏,,心中暗喜没判断错误,,
立即掉头上机台摘下显卡重织,,当时太激动了,,吸起芯片是不小心给掉地板了,,NND  ,这下可不好搞了,,估计是没多大希望了,,一看焊盘也掉了一个,,还好使空焊盘,,无碍,,没多犹豫织好球,,贴回去试试再说,,很快时间过去了,,下机台,加电测试,,那熟悉的HP LOGO  露出来了,,OK
成功!
看风口全堵住了,为了让他撑过这一个月,,帮他免费做好了清理工作,风扇改装了一下(测了下风扇接口定义4脚接保险应该是供电 2脚接地  1脚位空脚,,由此那3脚就肯定是接温控的了   将其断开改为常转),,装机维修完成...希望它这月内安然无恙.....
收钱下班!!!

网友:
哈哈哈,收得银子多少俩?

网友:
估计一个可以用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很好啊!芯片掉地上也没事!不过下次做的时候千万别激动了!呵呵···

网友(点评):
上次拆个北桥,一不注意掉地上。上面的电容全没了,直接丢了。

网友:
淡定,哈哈,还好没有挂

网友A:
不要摔桥哦  这个习惯可不好

网友:
运气不是天天有的,以后可要谨慎!

网友:
你们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好啊,什么我就没碰到呢

网友(点评):
经常掉地上!这位仁兄太犀利了!不管怎么样没坏掉就是走运!不过还是强烈建议你下次要小心,幸运女神并不是每次都降临在你身上的!

网友:
运气比较的好嘛,这样也没事

网友:
这种大头机一般都是显卡通病 屏坏的比较少 只是红胶有点小难度需要细心

网友:
不错,还算顺利啊

网友:
干的真不错,风扇没温控这样好,估计个把月没问题.

网友:
怎么我没这么好的运气啊,我一掉就坏

网友:
楼主真细心啊

网友:
看看就知道是显卡,电压、测试都没搞一下,楼主真是经验丰富啊。

网友:
桥摔摔 一般不会坏   我经常这样  运气好啊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分享,风扇常速转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摔桥哦  这个习惯可不好

当时太激动了,,因为一上午没生意了,,好不容易来个单差点搞砸了

网友(点评):
哈哈 我今天945PM 取桥的时候也激动了,拿起来一看。,上面的电容全没了,补 了几颗上去 亮机

网友:
楼主运气确实挺好,显卡掉地上了居然也没事!收了多少钱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时太激动了,,因为一上午没生意了,,好不容易来个单差点搞砸了

你比我强悍多了,,呵呵,咱做维修啥都不怕掉就怕掉硬盘,,上次掉一台HP的机子忘记盖后盖,一端起来普通硬盘掉地板还好鞋子反冲了一下安然无恙,,不然后果就不用说了。。。如果数据很重要那可完蛋了,,再此提醒坛友们咱做维修的   ”摔不起“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不叫艰难了,很正常的情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时太激动了,,因为一上午没生意了,,好不容易来个单差点搞砸了

楼主要淡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