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脚猫修好的一个ATX电源

楼主(2011-09-26):
都不知该不该发这个内容,高手就一笑而过吧

该电源以前在做2脚猫的时候修理过,后来因技术太差就丢一边,现在连壳都找不着,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厂家、型号的。但做工还算可以,过得去。前几天闲一点,翻出来折腾了。

看PCB板上有动过的地方,两块散热片,还有几个变压器的焊点。现在故障的现象是,待机时紫线和绿线均有5V电压。短接绿线和地线,无反应,测量7500第4脚,为0V,已经保护了。
这里通常想到是不是后面的电路有短路的情况。在路查到一个2045CT短路了,直接短的。拆下来量,感觉是好的,但是跟备用件比较,数值不大一样。好吧,当坏掉处理,换。备用件是旧的,脚短,还把前面当坏的管子的脚给剪了过来接上去的(后面测试结果证明这管子是好的)。
这里多了个心眼,如果现在直接固定到散热片上去,万一不是呢,还有问题,拆下来很麻烦的。于是把3个管子单独的焊到线路板上去,散热片丢一边,然后在路一测量,没有短路了,那么说应该是前面的坏了。
好了,开始装上散热片焊到电路板上,一量。晕,又短,但这里一直没通电的,不是说又烧坏掉了。今天去碰了搞电子的朋友,还是朋友给指点了,有可能是这管子和散热片之间那张小小的绝缘皮有问题。晚上给换了后,就正常了。这绝缘皮也有意思,螺丝上得不紧,测量没什么事。螺丝上紧了后,就短路了。

这里不短路了,那应该正常了吧。可是还没电,再去测高压部分。感觉2个大电容这里的电压不对劲,没150V这样子。再测分压电阻,感觉又不对。先下了大电容,再量分压电阻,好了。再量后面的二极管,感觉又不对。继续拆吧,把13007的散热片给下了,量二极管正常了。测散热片上的13007,居然有一个2脚短路了。反复多次测量,确定。换好13007,上了散热片,测试,正常了。风扇转动,各个电压输出正常。

这里郁闷的是,为什么1只13007管子已经短路了,而不爆保险管?高压部分的元件个个都好好的,郁闷。

网友:
楼主再接再厉!!!!

网友:
“居然有一个2脚短路了”哪2脚嘛?如果不是C、E极短路的话应该不炸保险吧,单个大管能不动则不动,我一般都把三个管连散热一起拆下单独测放大功能,若管有问题就一下知道了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基极短路,有可能不炸管。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心 学习楼主的精神

网友:
这个已经不算是三脚猫啦,比我强多了啦,

网友:
绝缘片损坏或忘记装绝缘片,有时会影响正确的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楼主开关电源原理还要学一学,才能深入一步,少走弯路。有+5VSB 和绿线5V,大电容,分压电阻,二极管基本上是好的,可以不拆件,13007也可以在板上测定,不用拆。

网友:
电源保护一般是有短路的情况多一些吗?

网友:
是的,通常是低压部分有保护的。

高压部分的保护就是爆保险管了

网友:
楼主,难道你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
以后多看看基础书,多分析分析原理,再结合实践,就不是三脚猫了^_^

网友:
你写得这个新手看不懂,“这里通常想到是不是后面的电路有短路的情况。在路查到一个2045CT短路了,直接短的。拆下来量,感觉是好的,但是跟备用件比较,数值不大一样。” 这里的感觉是好的,量的是多少?备用件的数值是多少? 什么值是正常的? 希望以后可以详细点帮助更多的二脚猫成老猫! 对楼主这样的高手我们新手是无限感激和支持的! 谢谢了!

网友:
很厉害的三脚猫!

网友:
7500第4脚为0V是保护了吗?

网友:
你那叫走运,难一点就不会了

网友:
呵呵,真不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