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 也用待命电压?

楼主(2011-09-27):
今天测了个奇怪的主板 七彩虹 G31

待机5V变成3V  5V待机的接2个1117都短路

想 不是IO  就是网卡 把  最坏的就是南桥把

拆下IO  网卡  BIOS 还是短 就郁闷了   难道桥坏了?

用枪把南桥也拆下来了  (把桥给吹变形了) 量还是短路

没辙了 上网查了下 没什么线索   接着 把 CMOS芯片 和声卡都拆了

量 还是短路   难道是电路板里面短了?

不会那么衰把 (第一次这么头疼)

还有时钟没拆  算了 也拆了吧   拆了量 不短了  晕 觉得奇怪  时钟难道也用到待机电压  (没拆前表量0,拆了后60几) 还有网卡附近的1117还是断 不量了 头都疼 睡觉了

大家遇到过吗?

网友:
静待高手解答!

网友:
LZ真NB用风枪吹桥,呵呵,厂家设计的线路不同,时钟要用待机电压还是比较正常的

网友:
风枪吹桥,够下功夫的!

网友:
刚看了一个图,时钟供电就是3VDUAL经过一个保险连过去的

网友:
电路不同 能用风枪吹桥 楼主可真够nb的

网友:
网卡附近的是BCP69吧。那是三极管。

网友:
这主板纯属联系

网友:
够牛。我用bga做板都小心再小心。直接用风枪。历害

网友:
佩服 ,你那 没有BGA吗,真是浪费了一个桥

网友:
也是废板子  问题不触发  1117短了  没想到是时钟短了  把网卡  IO  只有南桥了   那南桥死的可惨呢

都变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