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V 946A 插電後立即亮橘燈

楼主(2011-09-27):
插電立即為橘燈 ---暗屏無OSD顯示

VGA線接上電腦主機開機一樣為橘燈暗屏無畫面訊號輸出

煩請各位先進同志指點指點~~~~謝謝

网友:
你没点下屏看看,描述的也不详细,根据你当前描述,确定好显卡到VGC线如果是好的话应该是驱动板问题,还都是繁体....

网友:
先查AD板的供電......

网友:
电源板上电容坏了吧!

网友:
更換AD板後重新插電按開關鍵亮綠燈 OSD也出現
電腦開機畫面訊號正常輸出~~~~

謝謝大家~~~~

网友:
说的不怎么清楚

网友:
故障問題:插電按開關鍵為橘燈且電腦開機無輸出畫面訊號一樣為橘燈.

故障處理:1.更換AD驅動板後重新插電按開關鍵呈現綠燈且OSD也出現.

             2.接上電腦開機畫面輸出訊號正常顯示開機畫面.

謝謝大家唷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