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一款笔记本 过热 掉电的问题 【及一台 HP不加电问题】

楼主(2011-09-27):
本人新手,接触的不多,经验也少,说的故障现象 各位觉得太白的 轻点喷吧~~
ACER 型号是  ICW50   正常 能加电能显。 但是开机时间长  机身过热以后会出现掉电情况,  然后自动加电,再自动掉电,反复到 拔下电源为止。 不带电池试的。  想请各位给个具体点的思路,哪里有问题可能会这样~

另外一台是HP DV5  不加电  待机状态有 3V  5V , 开关也是好的, 板子没发现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现象。 怀疑是NQ 和IO有问题 ,加焊过1次NQ, 没有变化,IO因为没有同型号 所以没换新的试过。 想通过其他渠道先确定下 故障有没有可能在其他方面。

希望有热心人 仔细介绍下思路,如果有可能的话 贴下电路图~  谢谢大家。

补充内容 (2011-9-27 09:05):
根据前辈们的指导,ACER的那一台已经 清过灰,CPU散热做了处理,开机以后下面垫好底座,但是还是会出现掉电的情况,但是所有的掉电都是开机过程中出现的, 没有在开机状态下出现过掉电。 都是重启以后到1.3A左右掉电

补充内容 (2011-9-27 09:08):
然后自动重启以后还是可以开机的,是不是有芯片虚焊的问题啊。
另外HP的那台是不是 可以肯定 问题在NQ 和IO本身? 还是有可能有某条线上的小件有问题,因为我这里没有太多的料,IO或者NQ坏了的话,没发换。

网友:
但愿不是适配器的问题,中间针是哥数据检测针,hp很挑适配器的,原装才可以

网友:
阳光梦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用原装适配器试试,我遇过这种情况,换原装适配器就能开机,如不是就是主板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ACER 的部分, 測試CPU 的溫度, 加強散熱及清潔風扇會有大幫助.....

网友:
楼上说的非常好,清洁CPU散热部分,并测CPU温度。

网友:
DV5  没有EC   可以刷个BIOS  试试  BIOS 引起不加电的 还是很多

网友:
ACER做个清洁,有可能的话风扇改常转,效果会很好~~~~~HP你就查开关的高低高电压变化有没有送到IO~~IO是否发出请求加电信号到南桥~~~南桥是否收到并发出解除休眠信号(SLP_S3  SLP_s5)到IO

网友:
应该是温度过高导致的吧! 多测下cpu温度!

网友:
宏基的测一下温度,如果温度不高,测一下硬盘做个系统,再不行换个U或者内存,最基本的吗,至于惠普最好用原装适配器,有些适配器就是开不了机,机器不加点情况很多的只查35付,是解决不了问题的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指导,我先去试试~

网友:
另外看到很多朋友说  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, 是不是只有HP才会这样,  如果是的话,以后客人带笔记本来,就需要让客人把适配器一起留下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