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好,

楼主(2011-09-27):
东芝
笔记本
进入桌面运行一段时间后,不定时重启,用电池正常,请问,如何排除故障?谢谢
笔记本

网友:
你的电源是原装的么?一般的日本货对数字要求是很高的!上次也遇到个东芝的,老是开不了机,后来在可调电源上调到19V就OK了!多一点和少一点都会自动关机!

网友:
检查电源 硬盘 内存 看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或者电压低等造成的、

网友:
大电容造成的

网友:
电源电容不好引起的,换电源试试.

网友:
这个吗,真的查起来很难哟,建议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修吧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助,我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