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问题

楼主(2011-09-27):
电源头天晚上都好好用着的,第二天突然就不通电啦,请问下各位这有可能是那里出问题啦??

网友:
电源是台式的还是笔记本的?什么型号?什么都没有怎么回答?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看.看看电源有没有输出 或者是主板的问题 电源的问题比较大吧

网友:
你这问题问的太那个了 让人怎么回答? 市电输入正常? PSON#对地短接是否能工作了?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?

网友:
问题比较笼统,最好能够详细描述!

网友:
是台式的,确认啦是电源的问题。怎么突然就坏啦呢

网友:
那辅助电源工作正常吗?也不说清楚一些。

网友:
宇光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你打开看了没?电源坏打开后一般都能看到坏件,再测一下附近线路元件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待机可有5V??

网友:
直接没有电源输入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