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EP-4VKMI内存附近有东西烧了,图片那个管是什么型号的

楼主(2011-09-27):
如图右下角红框内的两个管,上面的那个没有问题,是20N03L,下面的烧了,上面的字看不到了。

有谁知道,请告诉一下。

网友:
一般的都能用吧?

网友:
90N03代换一般没有问题

网友(点评):
09N03?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NPN的场效应管,找个90N03就可以换上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