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电机是否都一样

楼主(2011-09-27):
昨天做了个实验 把一块好电路板 接到不起转的盘体上 有的转得慢有的转的快 电压都低于5v 硬盘都是老接口ATA的那种台式机上用的 电机都是4跟线的那种 现在的问题是差不多的盘体里电机参数是否一样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真没有亲自试验过.应该差不多吧

网友:
我想应该不一样,就算是同型号的硬盘,所用的电机都不一定相同,就不要说不同型号,不同厂家的硬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