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判断EC的好坏

楼主(2011-09-27):
在这问个小白的问题,笔记本电脑怎样判断EC的好坏?还有芯片的引脚定义要去硬记吗?

网友:
只能确定其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之后  和确定后面没问题之后才能确定是EC的问题

网友:
记住重要的几个引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