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指点下怎么路由器桥接

楼主(2011-09-27):
我今天到一客户家 发现两个路由器 都是TP的 一个3天线的 一个1天线的  我发现两个路由器直接没连线的 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桥接  我在客户家里呆了4个小时 还是没搞定  请高手指点下 十分感谢 能行的话给下载分 大大的

网友:
表达不清楚,别人怎么说呀

网友:
网关不同 路由1:192.168.1.1,路由2:192.168.1.2,路由2的桥接SSID和MAC地址填写路由1的,开启SSID无线广播功能,路由二开启SSID无线广播功能开启WDS,信道和密钥要和路由1相同!

正解

网友:
密钥没有 也行的把 是路由1去搜索2还是2搜索1

网友:
就是路由器桥接 are you明白? 1楼的

网友:
是要接双路由还是什么呢??

网友:
求你们帮帮我啊  下载分我给

网友:
要是双路由我朋友做路由器的~我给你问问怎么设置在告诉你好么?

网友:
我昨天试过了 不能都是192.168.1开头的 那样ip地址冲突了 还有dhcp要打开么

网友:
谢谢啦 你加我QQ把 我准给你下载分 给你50 ok不 嫌少的话你自己说多少把 417886454 这个聊得太慢了

网友:
真好的人啊

网友:
那个路由不会是我设的吧。呵呵呵。是不是一楼一个,二楼一个。三楼一个啊。TP的桥接最简单了。一楼的做主路由,像平时设置路由就行了。然后再三楼路由接二搂路由。二楼路由接一楼路由。。接法很简单。把三个路由的无线密码都设置成一样。SSID改了。001 002 003这样方便区另。然后把003和002的路由HCHP关了。把三个路由的信道的通道号设成一样。再进003路由开启WDS。扫描002的信号。点确定桥就建成了。再进002的路由桥接001。。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LOVE7251讲解的十分清楚,谢谢

网友:
都不知道谁的是对的。我来学习

网友:
我先试试 行的话你要多少下载分自己说

网友:
LOVE7251讲解的十分清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路由1的DHCP打开.路由二的必须关闭

大哥 你人真好 我先给你50下载分把  嫌少的话再给你点把 我也就300多点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 你人真好 我先给你50下载分把  嫌少的话再给你点把 我也就300多点 呵呵

你倒是给啊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我不会给 你教下我 加我QQ告诉下我怎么给 好吗

网友:
无线路由器桥接方法
使用有线客户端通过网线连接到无线路由器LAN接口。登陆路由器的配置界面以后,选择“无线配置”à基本配置”
一、桥接设置:
Router 1设置:
1:在模式哪里选择AP模式;SSID:可以修改一下,方便自己的记忆(如NETCORE1);频道:手动选择一个频道(如:频道11)。设置完后点保存生效。稍等一下路由器重启完后再进行第2步的设置。如
2①:选择WDS模式,点保存生效,稍等一下路由器重启完后再进设置。
②:选择WDS设置,把Router 2的MAC地址添加进来,添加MAC地址时是添路由器无线状态的MAC地址,点确定。
Router 2的MAC地址是要进入Router 2的设置界面,“主AP状态-无线接口MAC地址”添加后就会在当前WDS信息里面显示出来
3:回到基本配置页面,在模式里选择AP+WDS模式,点保存生效。自动重启后就完成了Router 1 的设置。
Router 2的设置:
1:在模式哪里选择AP模式;SSID:可以修改一下,方便自己的记忆(如NETCORE2);频道:与Router 1的频道相同,频道11。设置完后点应用。稍等一下路由器重启完后再进行第2步的设置。
2①:选择WDS模式,点应用,稍等一下路由器重启完后再进设置。
②:选择WDS设置,把Router 1的MAC地址添加进来,添加MAC地址时是添路由器无线接口状态的MAC地址,点确定。
Router 1的MAC地址是要进入Router 1的设置界面,“主AP状态-无线接口MAC地址”
添加后就会在当前WDS信息里面显示出来,
3:回到基本配置页面,在模式里选择AP+WDS模式,点保存生效。稍等一下重启完再进行下一步的设置。
4:点击左边菜单的LAN设置,把IP地址改一下(如:192.168.1.2),默认是:192.168.1.1, 防止与Router 1的IP地址产生冲突。之后把DHCP 服务器状态选择禁止,将连接Router2电脑的ip均改为手动填写
二、测试方法:
以上设置就完成了两台无线路由器的桥接,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看是否已经桥接成功。
例如PC与Router 1连接:
首先单击“开始—运行—输入ping 192.168.1.1 –t ”看是否可以ping通。注意空格。
接着再ping 192.168.1.2 –t看是否也可以ping 通,如果都可以ping通,哪就说明两台路由器桥接成功,如果ping不通哪就再检查一下上面的步骤是否有误。
三、*注意事项
1:每设置一步路由器都会自动重启一下,所以要稍等一下。
2:Router 1作为宽带接入。
3:将所有无线路由器的频段配置为相同的,且所有的无线路由器IP地址是同一IP地址段。
4:在测试的时候ping不通就单击“开始—运行—输入arp –d ,确定。
5:添加MAC地址时是添加路由器LAN状态的MAC地址。
Rouetr 1添加Router 2的MAC地址。Rouetr 2添加Router 1的MAC地址。
6:如果有多台桥接,其步骤请参考Router 2设置,

网友:
看看什么情况

网友:
不能评分这么多啊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