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803坏了 可以用J6916代换吗?在线等

楼主(2011-09-27):
C5803坏了 可以用J6916代换吗?在线等

网友:
可以,c5803.1500v,12a.50w j6916.1700v.16a.60w

网友:
你去试呀,不管是原型号,还是别的型号换行管后,在开机时我都会用手摸着行管,如果温度升得快,并烫手的话就要及时关机再检查,直到感觉正常了才放心,这样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烧行管。

网友:
谢谢。机器没修好

网友:
高压包坏了没 ?行幅调整管 坏了没? 双阻尼二极管呢 ?
不间的所有机器都只坏行管。